请教大家!

楼主(2012-07-23):
我一块捷波主板,按开机键没反应,短接电源14脚就能开机,再按关机键能正常开关机,断电插上电源按开机键就又没反应了,又要短接电源才可以开机!请教一下这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开机电有问题啊,还有就是连绿线的三极管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