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30不触发维修(一个小电阻引发的故障)

楼主(2012-07-23):
联想Y430不触发,量没有待机电压,板号为LA-4142P,跟LA-4141P完全一样就是3V-5V-芯片不一样而已,首先我测量3V 5V芯片,测到主供电不到19V,好那咱就先查这个电压吧,看图是B+过来的,

好咱找到真正的B+电路,就是这里,如图:

测量PQ37电压导通,再测PQ38 D极没有电压,说明没有导通,测G极电压是19V高电平,以我经验维修过很点火回路的本子,这里是低电平才正常的,看图再测PACIN--ACON两个信号居然是低电平。不正常。
查这两个信号是通过放大器PU8A,

看这个电路图分析,3脚电压跟2脚电压对比,实测3脚电压小于3.3V,不正常,PU8A的主供电19V正常,看来问题就在这里了,再测PR84电阻一端是19V正常,另一端是1.6V不正常,看电路图可能是后面的拉低了,首先怀那两个电容,但是RTCVREF3.3V正常,说明这两个电容是好的,那我先就测掉PR82电阻,一测正常了,接电接屏开机OK。到此维修圆满成功。

以下电路我不是很懂,麻烦各位老师给讲解一下,

这个保护隔离电路,两个MOS管都是同型号的,G极控制电压都是相连的,为什么在G极电压为高电平时,PQ37能导通,而PQ38不导通,如果说D极到S极是正向导通不需控制的话,那PQ38的D极到S极也就无需控制直接导通,那同时用电池跟适配器时,不是会发生电池电压直接回流到PQ37的S极吗,一直想不明白这原理,只会死记硬背硬修机器。

网友:
这里PQ37的S极有电压,是因为MOS管里面有个二极管,看下N管的结构就懂了。。。。当用电源和电池时,有的机会产生ACIN,告诉EC,EC接下来会关掉电池那边的放电隔离管。。而有的机直接用VIN控制,当用电源时,产生VIN,直接去关掉放电隔离管。。。如果说错,高手补充下,呵呵

网友:
那个管子里面有个二极管,电压可以过来的。

网友:
你理解的很对,电池的一部分电能是会泄放到b+电路,但不能负载,这也是设计电路时考虑选用共s极mos管的原因,也就是既可以通过某个场管为某些芯片提供待机电压,有能起到正常供电模式下的保护隔离作用。

网友:
问下楼主P82是开路还是短路啊,(这个电阻只有阻值减少或短路才会使3脚电压降低)

网友:
PQ37和PQ38共同防止电流逆向。(1)只有适配器,电流顺利通过PQ37和PQ38,不会通过PQ32.(2)只有电池是,电流会通过PQ38内部二极管到PQ37的S极,绝不会通过PQ37起到保护隔离的作用。通过PQ38的电流很小,不会有什么潜在危害。

网友:
PQ37因为内部二极管的原因可以正向导通,PQ38是与PQ37相对连接的,所以内部二极管是反向的。

网友:
仁宝的点火回路,如果你听过喜哥的讲解,修这个就是小菜。

网友:
PQ37和PQ38共同防止电流逆向.

网友:
看这份图纸你就明白了,VIN电压可以从PQ11内部的二极管从D极流向S极,只是此时电流很小;但PQ12的S极电压到达D极,必须要PQ12导通(即PQ12的GS之间要有大于4.5V的压差),因为PQ12从S极到D极之间的二极管是反向的,所以就出现了你所说的那种情况了!

网友:
l图中PQ37 PQ38都为P型MOS管,内部结构有二极管,结为D到S导通。电流没有MOS管完全导通大。PQ38的接法刚好和PQ37相反。电流是从S到D的,内部二极管为阻断的,G极不动作是不会导通的。

网友:
没开机前是PQ37内部的二极管导通,那是电流不大,PQ内部的管子正好反向了。。。

网友:
简单点说就是管子的型号不一样而已!

网友:
不错,点火回路的问题

网友:
兄弟看贴不仔细,楼主都说了型号是一样的,图纸也标得很清楚,两个都是FDS4435BZ_SO8

网友:
怎么不让我

网友:
多遇到些这类问题哟不好意思。刚才按到回车了。楼主的技术还是可以的。点火上的问题好。

网友:
这两个都P沟道的管子,都是D极一个二极管连到S极,PQ38的二极管是反向连的,所以电压是过不去的

网友:
还有,PQ37不能说是际导通,只能说半导通。因为此时PQ37的D极电压肯定比S 极电压大个0.7V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