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疑难杂症了,进来看下

楼主(2012-07-23):
今天遇到一个机子,系统装完了,过了滚动条后就黑了,键盘灯也不高了,等了好长时间还是这样,安全模式下也是这样,VGA模式也是这样,如果用“最后一次正确配置”的话,就蓝屏,代码是0x000007b换了好多系统还是这样,然后我把电源,内存,硬盘都换了还是这样,主板是集成显卡的,我又换了独立的还是这样,请我这是怎么回事啊,如果是主板的问题,是主板哪里有问题呢?谢谢

网友:
是IDE的吗  换根线试试  把光驱和软驱拔了

网友:
有没有光驱,我以前遇到过进滚动条死机是光驱问题

网友:
排除线的问题就是南桥和时钟了

网友:
那肯定是主板有问题了,最大可能还是南桥。

网友:
我上次遇到一个是线的问题。还有一次是驱动的问题,换条线,装系统的时候什么驱动都不要装,进去后在装驱动

网友:
机子配置都没说 能教给你点啥啊

网友:
你的方法试过了,不行

网友A:
安装版的也试过了,还那样,现在故障升级了,用GHOST的话只能复制完,重启安装的时候就直接黑了,以前系统还能做完,现在不行了,现在用安装版的也是到安装界面的时候就黑了。现在蓝屏代码变成0x000007e了
有光驱,不过复制完重启的时候,我就把光驱去掉了。线子也换过了

网友:
实在不行 加焊一下南北桥,在不行换板

网友:
装系统的时候,不装驱动试试,

网友:
没装驱动看下啊

网友B:
BIOS设置呢,CPU呢,不行就找块新的看其它的硬件有没问题。我想CPU和主板问题大点咯。

网友:
引用 网友B:
BIOS设置呢,CPU呢,不行就找块新的看其它的硬件有没问题。我想CPU和主板问题大点咯。

BIOS设置没问题,CPU换过了,还那样。

网友:
换张主板,排除硬盘,内存.没问题,那你原主板的北桥可能.......?

网友:
硬盘是好的么?有道道没?扫下看看,不行的话建议楼主换板,都快换完了

网友:
BIOS里的硬盘启动模式改了吗?

网友:
先排除软件,后硬件。

网友:
你用的是GHOST还是安装版?如果是GHOST可能会遇到有些机器驱动不兼容的情况。例如显卡,主板芯片组之类的。鉴于你没有提供机器品牌所以没办法具体参考。另外你可以试试加载PE看看时候可行,因为PE加载时候也需要经过读取LOGO画面阶段。以此排除硬件问题。

网友(2013-12-23):
引用 网友A:
安装版的也试过了,还那样,现在故障升级了,用GHOST的话只能复制完,重启安装的时候就直接黑了,以前系统还 ...

解决了没了!我也遇到同样情况了!

网友:
坐等解决方法

网友:
xp 不行换7 还有变一下硬盘模式

网友:
换板子了,最后。

网友:
最小系统排除试试

网友:
硬盘模式设置,BIOS里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