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0 不触发

楼主(2012-07-23):
遇到两次联想B460 不触发,我先说下现象:外接电源供电,电源灯显示不正常,于是就拆机检测,主板拆下来后,开机电压不正常,用万用表检测,发现cpu电压不正常。拆下小铁片后正常,于是把62882一起换下,上电OK.两次遇到这个问题了。不知道有没有遇到的。小铁片一个型号是6725,一个是6721
cpu
不触发

网友:
这个铁片很容易误导 建议用贴片 QFN封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