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ini上网本,开机屏幕左上角横杠跳动。而且还每8声报警一次,

楼主(2012-07-23):
dell mini上网本,开机屏幕左上角横杠跳动。而且还每8声报警一次,不知道大家可遇到过

网友:
不插内存不报警啊

网友:
我遇到过是键盘问题。

网友:
应该是屏线的问题

网友:
裸板点都这样。我换了块南桥,换完过后机器不亮了,开机报警5声 。后来又把它的南桥植回去了,故障依旧会不会是南桥坏了?希望大家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