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系统报错000000000007E

楼主(2012-07-23):
这机器相当的怪,可能是太挑了,11.6的HP   PC本,进PE进不去,WIN7  PE可以进去,在MHDD下检测不到硬盘
现在是把系统装进去,解压的时候总是报0000000007E

内存换了一样,不插硬盘进PE都进不去,感觉跟硬盘也没有关系

BIOS里也没有IDE,SATA,接口设置

机器型号是 HP  DM1   PC本    想刷BIOS没有找到资料

有高手遇到过没,给支个招啊

补充内容 (2012-7-24 09:25):
感觉像是硬件的问题,大家说说会是那里出了问题,不会是显卡吧,GPU,板上一共就两个芯片,还是板载的

网友:
先排除源文件本身损坏和软件问题。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换了内存主板都还是一样,最后检查原来是硬盘上有坏道。

网友:
楼主这种不是硬盘的问题,HP有好几款本都有这个问题,你装系统的时候最好多使用几个试试,最好是64位的

网友:
那位老哥,帮忙解决一下,出出主意,说说思路

网友:
硬盘测过了,没有问题,我在我自己的机器上装没有问题

网友:
问题在于HP不是好使的东东

网友:
等待高手 解答

网友:
这种问题见多了,加载不了硬盘吗,换几张最新的系统盘就OK了,

网友:
在别的机子上GOSH好再装回HP机子上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