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2510P时钟芯片无输出,都进来看看。

楼主(2012-07-23):
一台HP2510P,开机电流0.55不动,发现时钟芯片ICH9LPPRS355AGLFT 除了USB_48M有波形,其他都无输出。用表测试输出都有0.4V左右直流输出,示波器无波,测试外围供电电压,CLK_PWRGD都有3.3V,14.318波形很好。就是不知道还缺什么条件。或者坏掉了 ,时钟芯片修得少啊?请大家分析下。

网友:
先换个时钟芯片

网友:
怀疑它坏,就换了试下,如果不行找图纸,跑时序

网友(2012-08-22):
控制有吗?CLK_PWRG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