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主板跑41报警,求助

楼主(2012-07-23):
  七彩虹nc.945gc跑马跑到41就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的报警。BIOS是小八脚的,我要刷的话还需飞线,顾客之前说他把前置USB线插反过,我打USB的阻值对的。想问问这是什么样的问题

网友:
三大件换过试了没有啊

网友A:
换个内存,不行直接刷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内存,不行直接刷BIOS

嗯    试试看

网友B:
你打的USB阻值是多少,USB线插反也不一定会烧南桥啊

网友:
41是BIOS的问题

网友:
这种情况先把BIOS搞定起。不行再查USB,我曾经碰到过。USB线差反没烧板。烧USB设备。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打的USB阻值是多少,USB线插反也不一定会烧南桥啊

   谢谢啊   我的板好了,最后查出BIOS问题,刷了BIOS就好了。      交给朋友吧!      QQ:987960627

网友:
刷BIOS吧。。兄弟这样的问题还要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