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酷比魔方 h500hd 开机问题

楼主(2012-07-23):
今天接到一台酷比魔方 h500hd的机子,开机显示一下酷比魔方的logo马上就不显示了,看显示屏上有背光,请教应该是什么故障导致的?
不显示

网友:
怎么没人知道吗?请知道的回复一下,tks!

网友:
先刷个系统试下嘛,这种情况多半有可能是系统坏了

网友:
谢谢回复,刷系统后可以进系统,但开关没有用,是不是刷写版本不对啊?

网友:
刷系统后可以进系统,但开关没有用,那是你刷错固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