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一秒杀了一个dell 进了饮料的

楼主(2012-07-23):
同行带过来的,不知道什么型号的,说是不加电,插上充电器没有电流(没有电池的情况下),但是主板上的灯亮几秒就不亮了,看了一下主板上没有太多的明显进液,大概的测了一下主板上的大电容,没有短路的迹象(阴值正常),测电感有两个对地短路,感觉好像是没有什么事,找开关板(开关板和主板的连接线为4芯),看看开关对地有没有电压,结果没有,再测开关是不是和主板相通,地线能通,但是开关另外一组线是不是和主板相通,结果阴值无穷大,用摄子装主板上联开关的接口,果然能开机,把开关板上的贴纸撕下,看到里面腐蚀太严重了,用二甲笨刷了一下,断了一根线,用刀片刮一下,用铜线焊上,再试,开机正常,100块到手了

网友:
楼主,你是捣江湖的吧,进液的机器你不处理就加电,牛B,你运气好

网友:
楼主你的运气挺好的,算你捡便宜了,进水机器一般要拆机洗板才能加电的

网友:
运气加技术,维修必备

网友:
真的运气好,一百块算捡到了

网友:
电感对地了还没有事,运气太好了吧

网友(点评):
现在的机器电感的对地阻值是很低的 比如显卡的供电电感对地阻值3欧姆也属于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