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液晶显示器 L193 wide 菜单自动弹出,

楼主(2012-07-23):
   各位大哥,小弟台联想 L193 WIDE 的液晶显示器,客户给我陈述的故障时机子用上半个小时或更长时间关机,在开机就没反应了,有时候还弹出个OSD菜单来。我拿过来测试了一下,不断反复开关机都没问题,但是有时候就自动弹出OSD 菜单来,我拆开了机器发现电源班各个电压全部正常,开关板的按键也是好的。各位哥哥怎么个修法?

网友:
清洗驱动板按键板  按键全部换新的。很多事蟑螂粪便引起。

同意!按键不管测量出来会不会漏电,反正全部换掉,不行再查其它,这样才不会走弯路

网友:
谢谢,可是我都试过了。还是不行的。

网友:
这种问题和驱动程序有没有直接关系啊?

网友:
还是开关问题  直接换所有开关 肯定能好

网友:
按键全换。你测量有时候,测不出来的

网友:
换按键吧,如果是分压的全换掉。

网友:
有漏电的情况

网友:
2楼主正解 很多点评都不错 一下都指到点上了!! 向张版学习哈哈哈!!!

网友:
恩,我试试看。这种按键板上面有二极管。

网友:
你若是有异议可以将按键的排线从驱动板上拔下再开机测试若问题消失就是按键有问题了这时你就必须换开关了。

网友:
各位分析的都非常好,我把开关板上的二极管拆了,在没有出现问题,但不知道稳定不稳定。试了两天没出问题。

网友:
把开关线拔掉才能确定是不是开关问题

网友:
开关板上有轻微的漏电现象,仔细找找

网友:
换按键 一定全换 这是本人一向做法 相信大家也很多这样 全换把

网友:
联想 和明基 几款机子 按键很容易坏的

网友:
听说是OSD驱动的问题呢、、

网友:
看到这种问题,全换了吧,你测试得来都换得了,好少会是主板问题

网友:
按键全换了试试,一般这种都是按键不良造成的!

网友:
已经搞定,就是按键问题。没有返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