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VH196D-A的显示器右边有黑边。。

楼主(2012-07-23):
  直接上图吧, 800*600  1280*1024  1280*960  1360*768  正常显示 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其他分辨率 如1024*768 等等  就出现右边有竖着的黑边。恢复出厂设置无效
更换过屏还有主板。电源板甚至都换过 无效

网友:
情况不够具体 无法判断

网友:
怎么看的像摔过的显示器啊

网友:
LZ的工具盒不错。最好是拍个全图,这样可以看的清楚点!

网友:
程序重写了吗?

网友:
一般重新写一下驱动板的程序就会好

网友:
你按显示器面板上的AUTO了么?

网友:
旁边是否有电磁干扰,你查一下。

网友:
换一个这个主板的固件,用其它的固件符合这个显示器的固件试试

网友:
刷程序或直接改通用板吧。

网友:
这种情况我也经常碰到,不过是哪种分辨率行就选哪种,没有去研究为什么别的不行

网友:
用1024*768分辨率时,屏幕刷新率改高点。

网友:
笔记本的屏宽屏显示正屏是啥情况啊,一台方正R651就这样,换屏,换屏线,焊显卡都不行,还是集成显卡,头昏中,屏是原装屏

网友:
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这个应该不算是什么问题吧。  19寸宽屏正常1400X900 能用就行了。 1024X278 像你样,接好显示器然后把电脑重新启动下再认一次这个显示器应该就正常的了。

网友:
左右移动试过吗?不行的话直接刷评上的那个 24s08 吧。 里面的程序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