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pview TFT22W90PS晶振损坏一例

楼主(2012-07-23):
快下班了同行送来一台显示器,故障为不能开机。
上电显示器没有任何反应、按按键也没有反应。于是拆机检查:这个显示器的屏型号是M220Z1屏接口比较特殊。不是常见的30片插的接口。

电源输出正常5V,13.8V。按键有3.3v电压并且按键没有漏电和短路的,初步判断驱动板损坏。

一般接到这样故障的显示器都会怀疑MCU的程序或是ROM不良。而手头并没有这类的程序,于是先测量这个驱动板的电压看看正常不。1.79v、3.27v、5v都很正常。先看看这个MCU(TSUMO5RBWHQ-LF)版号:715G2670-1-2的资料吧。

忽然灵光一现,既然是单片机就应该看看CPU运行有没有!测一下晶振吧:原来没有波形,14.318是不是很熟悉的规格?随手找块主板上就有吧,换了一个晶振一打波形出来了。上电:指示灯亮了!过了几秒变黄了,看来就是它了。反复测试了几次都很正常,于是装机交货。

网友A:
同行这故障收费是多少?

网友:
这个东西在供电都正常的时候不开机先把它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行这故障收费是多少?

收120元高么?

网友:
22寸收120元不高。客人一般报180给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