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驱动板程序

楼主(2012-07-23):
2025驱动板的程序,屏号MT215DW01,万分感谢。

网友:
随便找一个分辨率一样的刷就行

网友:
是的找相同分辨率的程序刷试 一般都可以通用的

网友:
屏是单还是双 6还是8? 分辨率多少?

网友:
2025 好像不支持19寸以上的屏吧。

网友A:
分辨率是多少?1920x1080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分辨率是多少?1920x1080不?

21.5寸屏,

网友:
是1920X1080

网友:
不好意思 2025我的只有一个1920x1200的 不支持1920x1080的 建议换B.NTA91B板子.

网友B:
我有双8  2025驱动板  21.5屏1092*1080屏程序  我发给你

网友(2012-08-24):
有人测试了 么 好用么

网友:
那个屏线 是不是也是特殊的那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双8  2025驱动板  21.5屏1092*1080屏程序  我发给你

老大,我下载了,不能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