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高手宏基AS3810TZ的BIOS IC是那个???

楼主(2012-07-23):
我有一台AS3810TZ坏了,客户让我买一块AS3810TZ换上,我在淘宝上找了一块,发现一个问题这不是AS3810
是GATEWAY的E38 板面和板号都是一样·就是启动BIOS不同,而且里面的快捷键全乱了,我把原坏板上的8脚类似BIOS芯片(25X16AVS1G)的IC对换,但是启动接果还是一样··我真的找不到BIOS  IC了··请论坛高手帮忙

网友:
再找下25开头的 南桥 或者EC 旁边

网友:
(25X16AVS1G)
我找到了··也更换了·这芯片··好像启动LOGO没变··我怀疑不是他

网友:
你看一下还有没有一个,EC或南桥周围

网友:
帮我看看··除了25X16以外还有那个可能是BIOS

网友:
找高手啊·搞死我了··搞了我一个月了···

网友:
BIOS是八脚的,找一下,比普通八脚MOS管大点,一般都EC和南桥旁边,一 般现在新机了都有两个BIOS了

网友:
我知道BIOS一脚是8脚的··但是这个8脚我更换了解决不了啊····除非还有一个··但是板上面又找寻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