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分显示器高压板故障现象详解

楼主(2012-07-23):
三星151S
故障现象和故障特点:暗屏,高压板无供电,按照线路跑到电源板发现一只中功率场效应管Q1没有导通【P沟道】,强行短路D-S极,正常显示。
故障部位:Q1引脚处有一堆黄胶,可能是受潮,清除干净,故障排除。

TCL ML-56
故障现象和故障特点:有时开机暗屏;有时开机正常显示,使用一会儿突然暗屏,不关机偶尔又正常显示了;有时开机亮一下马上暗屏。
故障部位:高压板上的环形降压电感L1虚焊。通病。

DELL 17寸【冠捷代工】
故障现象和故障特点:开机亮一下马上暗屏。
故障部位:高压板上的降压电感虚焊。通病。

三星150S
故障现象和故障特点:开机亮一下马上暗屏,并且听到机内有“滋滋滋”叫声。
故障部位:两只升压变压器其中的一只烧糊了,打火。

Hp 17寸 PE1229【冠捷代工】
故障现象和故障特点:客户反映机内冒烟,一下就黑了。维修时看到的故障是屏幕亮度比较低,闪动,几秒钟以后暗屏。
故障部位:高压板的升压变压器旁边升压电容C214虚焊引起和它对应的两只升压管Q211和Q212击穿、软击穿。通病。

KTC 17寸 7003L
故障现象和故障特点:开机2秒左右暗屏。
故障部位:高压板上的圆柱体降压电感虚焊。通病。

BENQ 17寸
故障现象和故障特点:暗屏。
故障部位:高压板上升压电容C826虚焊连同升压管Q808、Q809一起击穿,并且造成22V供电保险PF801一起烧断。通病。

Hp 15寸 f1503【冠捷代工】
故障现象和故障特点:开机一段时间后暗屏。
故障部位:高压板上的环形降压电感L201虚焊。【此高压板上有三只同样的电感都爱虚焊】。通病。

恒生15寸【北京创纪代工――-杂牌】
故障现象和故障特点:暗屏。
故障部位:高压板有虚焊,但是不知道是哪里,用风枪全部吹一下就好了。
LG 15寸L1515S【 LB500-RL】
故障现象:开机亮一下马上暗屏。
故障分析和维修过程:此机高压板振荡芯片型号为BA9741F,它的15脚为过流保护。短路15脚到地然后开机,灯管长亮,听见高压板上有“吱吱吱”叫声;测两只灯管的低压反馈端直流电压,其中一路为2.6V,另一路从3V一直上升到4V,并且这一路的灯管发热量很高;调换这两路反馈到地之间的电解,电压也刚好变过来了,由此证明是电解漏电。
故障部位:C106、C107其中一只电解漏电【1UF/100V】。通病。

DELL 15寸 1504FP【三星151S】
故障现象和故障特点:暗屏,高压板无供电,按照线路跑到电源板发现一只中功率场效应管Q1有轻微虚焊,补焊后故障排除;但是烤机一会儿又暗屏了。再查Q1没有导通【P沟道】,强行短路D-S极,正常显示。
故障部位:Q1引脚处有一堆黄胶,可能是受潮,清除干净,故障排除。通病。

纯净界17寸宽屏EZV17A【五合一】
故障现象和故障特点:开机亮一下马上暗屏,不仔细看以为是黑屏。修亮以后开机10分钟左右又暗屏,再开又亮,如此反复。
维修步骤:首先查出高压板上的其中一只升压电容C17【方块儿状纸介薄膜电容】鼓包,连同升压管Q10、Q11一起击穿,保险F2烧断。更换以后又出现问题,把另外一路的升压管Q5、Q6和升压电容C4也一起换掉了,也没好。拆下来摸两只升压变压器温度明显不同,其中一只明显很烫,而且有些变色,估计应该是热稳定性不良。更换一只高压板开机,暗屏,测高压板保险烧断了。再一看,是19V供电,应该是供电电压过高烧断保险的。把电源适配器换成12V连上保险开机烤机一夜都正常,故障彻底排除。
故障部位:应该是升压变压器热稳定性不良导致升压电容鼓包、烧行管、烧保险。

联想1+1 LXH-GJ17L2【冠捷T782K】
故障现象和故障特点:开机亮一下马上暗屏。
故障部位:短路高压板振荡芯片TL1451的pin15对地故障排除。

现代Q15N
故障现象和故障特点:开机5分钟左右暗屏。
故障部位:高压板上的两个8脚复合型升压三极管其中一只性能不良。电压不一致。【其中一只5V左右,另外一只3V左右。】两只全部换掉。通病。

Acer AL1521【冠捷代工】
故障现象和故障特点:开机几分钟以后暗屏。
故障部位:高压板降压电感L201轻微虚焊,不明显。通病。

联想LXH-P15L4【飞利浦代工】
故障现象和故障特点:开机暗屏。
故障部位:高压板背面的12V供电贴片保险F1烧断。

AOC D451【560K新板,MRT主芯片】
故障现象和故障特点:开机2秒钟暗屏。
故障部位:双灯管其中一只灯管座的插针插弯了,没有接触上灯管插头造成断路保护。

SONY 19寸【LG代工LHS93K】
故障现象和故障特点:开机图象有轻微闪动,大约10秒钟左右暗屏,马上关机再开机亮一下马上暗屏。
故障部位:此机更换了2013B驱动板,没有接亮度控制线,把高压板上的亮度控制脚对地短路就好了。

老款杂牌15寸
故障现象和故障特点:开机亮一下马上暗屏。此机原来是驱动板有问题,修好后装上屏蔽罩就成了现在的故障。
故障部位:装铁壳时把灯管线卡断了引起高压板保护。

大水牛15寸L1501【七喜HL1501A】
故障现象和故障特点:开机亮一下马上暗屏。降压电感没有虚焊。把振荡芯片TL494的16脚过流保护脚对地短路后开机长亮,烤机两个小时亮度稳定,故障排除。
故障部位:TL494的16脚对地过流保护滤波电解漏电。

Hp 1503【冠捷代工】
故障现象和故障特点:有时开机正常,不定时暗屏;有时开机就暗屏。
故障部位:高压板降压电感L103虚焊,拆下来把引脚刮干净再焊上故障排除。通病。

清华同方15寸【源兴代工】
故障现象和故障特点:开机不亮、暗屏。
故障部位:高压板振荡芯片OZ960D的5脚5V供电对地短路。

清华紫光17寸【用乐华2023L小板】
故障现象和故障特点:两台同样的机子都是暗屏。
维修步骤:先修的一台首先就测出高压板保险烧断了!直接短路!通电电源指示灯一亮一灭反复闪动,屏幕也一亮一灭闪动,开关失灵。断电再查发现两路变压器其中一路的两只升压管击穿【型号C5707】,更换后故障排除。还有另外一台是开机亮一下马上暗屏,是降压电感虚焊。

清华同方TFT1560PS【冠捷代工】
故障现象和故障特点:开机就暗屏。
故障部位:高压板【和电源板一体】上的开关控制三极管Q201虚焊。

EMC568
故障现象和故障特点:开机瞬间亮一下马上暗屏。
故障部位:高压板降压电感虚焊。通病。

HP L1520
故障现象和故障特点:开机不亮、暗屏。
故障部位:高压板上又多处贴片元件点了黄胶,把胶清理干净开机亮一下马上就暗屏。【红胶受潮导电】查高压板上没有明显损坏元件,直接短路振荡芯片TL5001的5脚后开机故障排除。

DEX14寸杂牌机
故障现象和故障特点:开机不亮、暗屏。客户反应机内有糊味儿。
故障部位:升压电容鼓包、烧糊连带升压管一起击穿。

联想LXH-GJ17L3【冠捷T782K】
故障现象和故障特点:用电开机无反应,指示灯不亮,黑屏。
故障部位:因为冠捷的产品有虚焊的通病,所以开壳拆下高压板直接观察马上发现5V稳压输出端的环形供电电感L102明显虚焊,补焊后开机亮一下马上暗屏,查高压板没有明显损坏元件,直接短路振荡芯片TL1451的15脚到地,开机正常显示,故障排除。通病。

HP L1520【台湾Acer原厂产品】
故障现象和故障特点:开机屏幕亮度低,调节菜单亮度功能时亮度不稳定的闪动、跳变。
故障部位:高压板升压变压器次级高压输出对地的1uf贴片电容漏电。通病。

康柏Compaq FP768A【南京神达代工】
故障现象和故障特点:开机亮一下马上暗屏。
故障部位:高压板上有两只保险,其中一只烧断了,直接连上就好了。

谢谢楼主分享
参考参考,谢谢楼主分享经验了。

网友:
貌似从哪里拷贝来的,全部是15-17,修了好久都没遇到个19以上的

网友:
降压电感的问题还真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