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416S

楼主(2012-07-23):
机器是前几天来的,来的时候是加电不亮,电流1.0A~1.5A反复跳变,感觉是BIOS的问题,下载一个刷完不触发了,把原来的刷回去居然亮了,通知客户取机器,1个星期后居然返修了,还能是BIOS的问题吗?电流跟上次一样。这次不想在返修了,客户说要去韩国。。。求助中。
不触发

网友:
以前没有编程器的时候都是加焊北桥就OK的现在迷茫了。

网友:
bios芯片换过没有,不触发装回去好了?是有地方空焊了吧

网友:
是不是显卡虚悍了,确认一下

网友:
难道你没跑3D 确认稳不稳定才交还给客户?这样做只会带来更多的麻烦,返修返修返修

网友:
amd的就换个cpu

网友:
换个BIOS 加焊别桥

网友:
这款机子难道北桥通病?手头有台这样的机器,就是电流在1.1~1.5左右上下跳变,就是上不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