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0 很无聊 求围观

楼主(2012-07-23):
今天接到一台联想E40   客户反映不接电源就黑屏,拿售后去说要换主板得1000好几(机器过保了)人家觉得太贵了,拿到我这来的 。接手检测  先接电流表测正常亮机,  进系统什么功能都OK 。(因为上了电池 )拔电源,黑屏了。插上又能亮机。不上电池 用电源开机黑屏,用电池开机OK 。也能正常充放电。   正在思量时客户说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线索:一年前这机进过水,拿到卖家那拆下键盘用吹风机吹了一下好了 (尼妈这也行),后来什么时候出现的这种现象也不知道。二话不说直接拆机,尼妹主板都绿了 ,好多地方都发霉了,这也能用?先洗刷干浄再考上20分钟,通电量只用电池和只接电源电时待机电压和屏接口处的供电以及高压信号有无区别,结果除屏供电不一样以外各电压无任何区别(接电电源主供电20V 用电池15.8V)都对呀。至此已无头绪。打发客人走了再测突然间在我的手碰到开关板的一瞬间屏亮了一下,再摸一下又亮一下(这可比摸女人还要好玩呀)。翻开开关板一看。上面一个管子不知道是Q几居然戴上绿帽了,呵就因为它戴绿帽了情绪不好所以捣蛋搞得大家都不得安宁 ,把它拆掉就好了 电脑任你玩都不出任何问题了。虽然300元到手了但我还是不爽,这个Q几在这片小板上到底身居何职,居然有如此能耐让这台电脑内分泌失调得这么严重,为什么拿掉它又什么影响呢,求解。

网友:
这个问题要是在联售后换了主板要是还不行他们会不会换屏呢?

网友:
还真搞不懂,,

网友:
你也不懂?

网友:
q几时神马东西

网友A:
这里的带绿帽子是什么意思

网友B:
是不是是在开关的那个小板上啊 应该是u多少吧  这个芯片的作用之大是磁感应休眠芯片,就是说在合上电脑时屏上面有一小块磁铁正好和此芯片重合实现休眠的  你现在所谓的黑屏其实就是休眠了  就是那个磁感应芯片腐蚀了导致的

网友:
今天修了个类似的,HP 机器开关压条一个贴片微短,想都没想到啊

网友:
呵呵 楼上什么现象

网友:
回6楼 戴绿帽就是发霉了

网友:
回7楼 不管他是U ,还是Q, (那东东它不是植物也不是动物 但它是三个脚应该是个什么管我也没看图纸。但我可以肯定那绝对不是你说的那个磁感应芯片,如果要是按你的解释电脑拔下电源就能休眠,插上就能唤醒
。并且电池电量是满的。 这不大可能吧。

网友C:
都绿了,还能亮机,也真难为了。

网友:
应该是休眠开关.磁感应的

网友:
这是休眠用的吧

网友:
围观下 没看到过

网友D:
是不是磁感应坏了哦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磁感应坏了哦

那我插拔电源它就有变化?   我这也没有在使用中突然黑屏

网友:
引用 网友C:
都绿了,还能亮机,也真难为了。

是啊板都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把电路图发上来我帮你看下就知道了。

可惜 我没图呀

网友F:
楼主可以写小说了,你可以看下图纸上有没,看看你那Q几是起什么作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可以写小说了,你可以看下图纸上有没,看看你那Q几是起什么作用的!

我没图呀
   谁有发一份

网友:
你把电路图发过来哥给你讲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里的带绿帽子是什么意思

就是芯片进水腐蚀长毛了 不就成绿色的了?

网友:
应该是跟休眠有关

网友:
给联想售后搞铁定要整机器换了

网友:
哪个是磁检   控制屏幕开关的

网友:
这个机器修好没,怎么修的啊

网友:
是哦。也有可能是休眠啊

网友:
开关管吧,到EC的,开关作用,二极管或场管

网友:
300元效益不错呀,我们这种故障只能收100元

网友:
进水的机器能修好运气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是在开关的那个小板上啊 应该是u多少吧  这个芯片的作用之大是磁感应休眠芯片,就是说在合上电脑时屏 ...

楼上正解。。。。。。

网友:
具体Q几呢楼主、、、、

网友:
如果是休眠开关或所谓的磁感应芯片的问题,那也应该是无论插电池还是插电源都会黑屏啊

网友:
进水的机子,你能通过洗刷刷就能搞定,也算运气不错哟,楼主这种刨根问底的学习精神是值得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