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一个问题

楼主(2012-07-23):
    小弟我最近收到朋友一台机,这货使用正常,就是隔三差五开机出现coms设置丢失的情况。开机箱发现是一杂牌945板,示波器打南桥晶振(32.768Khz)发现一只引脚正常,另一只的波型正周期内完整,下半周期(1/2-3/4)的尾部位有缺失。(当时忘记截图,现在机器又不在身边。所以没法上图)
   我想请教下坛内各位朋友,这两者之间有关联么?如果没有,那么coms不定期丢失会是哪些元件引起的呢?

网友:
肯定是晶振了!或者谐振电容或者协振电阻!或者南桥虚汗或者南桥坏!!!!

网友:
应该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