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27

楼主(2012-07-23):
DELL 1427待机 0.1A    有短路。。测得PL8对地阻值   11欧姆。新手求指教。。VCCPP给哪个供电。。这个组值  11欧姆   是否是短路。。其他电感没有短路。。IC是   ISL  6228....

网友:
追下去不就知道了!

网友A:
把CPU拆下来在测测看看吧

网友:
不只有11吧,我记得只有显卡,CPU的低

VCCP也低的.给北桥供电的..大约在20左右..11也不能算低.

网友:
vccpp转换成VCCP给  北桥供电。。北桥上面的电容阻值  6欧姆,,是不是可以判定  北桥挂了。。

网友:
还是有短路

网友B:
这是给北桥和CPU的参考电压,这种阻值应该算是正常的。

网友C:
你吧图给全点吗  谁知道 那是什么芯片啊

网友:
现在待机  0.18A   电感还有叫声,,能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CPU拆下来在测测看看吧

我是  裸板  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给北桥和CPU的参考电压,这种阻值应该算是正常的。

现在待机  0.18A   那个电感还有叫声。。该从哪里入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吧图给全点吗  谁知道 那是什么芯片啊

IC是    ISL  6228

网友:
我找到故障了。。这个本 有专门的  待机芯片。。测得3V短路。。用了烧鸡大法。发现南桥发烫。。。。。

网友:
戴尔笔记本充电器的中间那根针到底几幅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