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如何使用一个ADSL账号两台电脑共用)

楼主(2012-07-23):
两台电脑如何使用一个ADSL账号,不用路由器,是在机房里做的手脚。知道的告诉一声,谢谢

网友:
楼主有点自问自答的意思。。。。。。。。。。。去问问机房的就好了。。。。。。。。。。。。

网友:
不用路由器的话,用带路由功能的猫 + HUB或交换机也行啊

网友:
这个好像没接触过

网友:
只要你有足够的权限,ADSL账号不做完工单,就可以了。

网友:
在机房。不是有了交换机吗,都是一起的,说明硬件没事,主要是软件,是不是管理员禁止了,不可能上不了网的,

网友:
有路由器不用?还是用不了?

网友:
这个要电信设置上网帐号的连接数,连接数为1只能有一台电脑拨号上网,连接数为2就可两台电脑同时用相同的帐号拨号上网。

网友:
这个没得做

网友:
最简单就是,买个路由器。

网友:
其中一台电脑设为主机装两个网卡,一个网卡接外线,另外一个网卡连接到第二台电脑的网卡上,当然第一台电脑的网卡的IP要设置一下了

网友:
你装两个网卡.一根网盘走B类线,还有一根和你另台电脑相接的走交叉线路。
再说现在不是有一款U盘可以当路由器的软件嘛,也可以装载电脑上面

网友:
没用的,有的管理员绑定MAC的

网友(2012-08-31):
两个地方离的不近吧

网友:
高手,学习了!想法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