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制导通的隔离保护行吗?

楼主(2012-07-23):
    强制把ACIN接地。出公共点电压了。。ACIN在充电IC发出18V电压。换了也没用 IO也换了。,那几个信号是IO发出来的,所以只能会ACIN接地了。,。现在触发了  现在不认内存,北桥加焊了。没思路了。现在我又在想我这样把隔离强制过来,会正常吗?

网友:
图剪小了,两个信号看不到了。唉。。。 D18 N 就是ACOK 19V     D17 N是IO发出来个信号,那个信号没电压。

网友:
强制   如果是隔离部分的问题是可以的,不过要是因为后级引发的那估计是不行的 ,不过内存 看内存工作条件,北桥供电..

网友:
不知道会不会影响IO不工作啊,

网友A:
强制导通就算不会影响后级长时间下去会烧东西的!再次维修就困难了!!!!

网友B:
有的可以,有的不行,

补充内容 (2012-8-6 09:46):
我试一下看行不行,我试过多数不行,只有很少的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强制导通就算不会影响后级长时间下去会烧东西的!再次维修就困难了!!!!

能修好,烤一天机就可以了。,不用想那么长的计划。

网友:
保护隔离不过,其他地方肯定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的可以,有的不行,

那我这个可以吗

网友:
你的应该是控制级的信号没出来
直接短接治标不治本的    最好还是把控制信号修出来  不然可能会有其他的问题
就更复杂了

网友:
有必要搞得这么麻烦?

网友:
信号不出来就是说明在保护,你还强制导通,应该后级有短路,控制信号有问题的机率很少

网友C:
控制信号不出,说明后面有短路,保护 了,你还强制导通

网友:
强制导通运气不好会烧东西的哦!

网友:
如果为了判断故障位是可以,但正常不允许这么做,原因很简单,与电池会冲突,重则爆电池轻着故障扩大化.

网友D:
有些是可以的 不过像东芝是不行的

网友E:
不知道,没试过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知道,没试过

会烧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些是可以的 不过像东芝是不行的

不安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控制信号不出,说明后面有短路,保护 了,你还强制导通

同意,应该查下后级

网友:
会不会是后面电压短路引起的。短的话,烧更多

网友:
这个不影响电压的,ACIN是输入给EC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