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磁道坏了打X能弄数据出来吗?

楼主(2012-07-23):
0磁道坏了打X能弄数据出来吗?WD320G的硬盘 其他地方好像问题不大!
硬盘

网友:
一切皆有可能,找个专业的地方吧

网友:
0磁道问题,肯定能恢复,只不过需要专业工具,接普通电脑容易当机。

网友:
啥是0磁道……

网友:
可以的,建议你尝试下用PartitionMagoc 把0.1.1磁道启动修改为1.1.1,但是大于一定数值会导致硬盘不能自举,就是不能做引导盘用,反正要数据,无所谓了,直接挂从盘,正常的坏就可以进系统恢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