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TE8502 更换问题 屡烧

楼主(2012-07-23):
DELL 机器

故障烧到ITE8502E 3 5V供电芯片烫

购 ITE8502E和单元供电芯片各两个  更换供电芯片和8502  测量无短路,上电直接爆了,第二个就小心了,换上,查看问题顺间上电见正常,就直接上电了,待机可是没有5V电压,加电电流到18停止。

把电拔掉再插上,还是没有5伏,开始测量5V ON信号。刚要测单元供电MAX17020E的ON脚,发现8502又爆了。不知道问题出在哪儿了

补充:原机上的是IT8502E 0936-KXA   我购的是IT8502E 1015-JXS 能不能代换

网友:
只要是8502都是可以代换的,用8512也行,我看论坛上有人试过。现在这种问题应该是板上还有其它短路的。

网友(点评):
8502和8512好多型号都可以代换的,不过要参考后面的代换,如 DXA,Jxa

网友:
爆肯定是供电问题  必须的

网友:
楼主您这种情况应该芯片的供电过高引起的,卸下EC芯片,量下供电电压,正常是3.3v。

网友(点评):
我查他的电压都是来自3.3待机电压不是线性3V

网友:
IT8502E KXA和KX0能通用吗?

网友:
不装EC  先修  3  5V电压

网友:
遇过IO上机就烧坏的。坏了三个,才找到原因的。是电源头中间针电压太高了,直接19V到IO 了

网友:
楼主应该是是短路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