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400 gm45北桥 ATI独显的待机0.074高不

楼主(2012-07-23):
此机不亮电流0.89A CPU复位1V左右,电流不跳变,在论坛下了几个BIOS刷了都一样(4M的BIOS),没有这个机的诊断卡,也没有示波器,(已经换过南桥.取下了网卡 读卡芯片). 此机取了小电池自动上电.用键盘关后,电流会上到0.074不知道是不是有点高的. 还有这个机的BIOS应该不会很特殊吧.请各位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这种待机电流应该是正常的。

网友:
找人不如靠自己,刷下再说

网友:
这个是双显卡的,先排除BIOS问题

网友:
人家不是有问待机电流是不是偏高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