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2X1掉电

楼主(2012-07-23):
CQ42X1掉电 。待机0.009开机有时能到0.6有时到0.2几掉到0.015测到EC没发出ECPWROK和VRON没发出来。于是就换了IO换了之后HPLONG出来了。但好事不长,装机完后CPU风扇报错晕哦。于是拆开量+5V只有2.8V.晕了测风扇坏了。但换个风扇上去还是不转。不小得怎么了后面又开始掉电了。和原来没修之前一样。现在无思路。求高人指点。
i顺便请教下这个电阻有什么用。北桥边的。
附上图纸等待高人指点( http://115.com/file/antzpb9i#HP_CQ42_AX1_INTEL_UMA_DISCRETE.pdf )
迅维网很贵所以传了个不要分的链接

网友:
DIS ONLY
只有独立显卡才会有这个电阻接地的.
也就是说集成显卡的没有.
你这图纸应该是做在一起的.

网友:
再好好的找一找

网友:
此机已修复。换了IO,本来是好了就是忘了装这个电阻。

网友:
这个电阻起什么作用呢   保险接地  和直接接地有区别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