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0报警到掉电维修

楼主(2012-07-23):
接客户THINKPAD E40一台,原始故障为开机滴滴报警两声,屏不亮。判断为显卡故障,上BGA焊台加焊一下,再测,电流跑到0.6左右掉电,测1.05V供电没有。以为是烤显卡的时候爆珠短路了,把显卡取下再测,还是到0.6左右掉电,1.05V供电无,求各位帮心指点一下,现在该从何如手呀。做BGA以前,1.05V是有的呀!

网友:
未确认问题之前不要胡乱动BGA

网友:
其实你可以在做BGA之前,用风枪吹下显卡芯片在看,是不是确定是显卡问题,还有,你不把显卡装回去,显卡电压是不出来的。有的机器

网友:
看你这标题,以为你修好了

网友:
应该多花点时间在检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