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110无显卡电压,风扇开机后全速

楼主(2012-07-23):
  DELL N4110 新I5平台,ATI 1G独显,此机器进可乐,挂在桥下面的BIOS部分和上面的两个小MOS有可乐,不能开机,清理干净,直接更换了PQ13和PQ14,仔细检查无异常情况,打各大电感无异常,接可调电源,自动开机,接屏后可亮机,屏显,过自检掉电,再次按电源开关无效,测开关条无开机3.3V电压,直接更换EC(ITE8518),可开关机,进系统一切正常,但风扇始终全速运,进系统后看设备管理器,独显不见了,只有集成显卡可见,独显不在设备管理器中出现,测独显的电源管理芯片RT8208各脚,缺EN信号,此EN由DGPU_VREN和GFX_ON相互发出,追DGPU_VREN由HM67发出,查图纸,R219未装,此信号未用,追GFX-ON,由U11发出,U11的1脚5脚3.3V,4脚输出GFX-ON,测4脚无电压,缺U11的2脚+3V_GFX,测2脚无电压,追至PQ14的第4脚+3V_GFX无发出,看图纸,此信号与PQ13有关,当PQ13的2脚输入DGPU_PWR_EN信号时,才能输出+3V_GFX,追DGPU_PWR_EN信号,此信号由HM67发出,PQ13和PQ14正好是进可乐位置,考虑了一下,更换了HM67芯片,但故障依旧,可亮机,但无独显,独显电源管理EN电压不出,风扇始终处于全速,望各位老师指点思路! dell

网友:
你先断开!PQ13  PQ14看下是没发出来!还是后级拉低,还是PCB断线!根据你说只有DGPU_PWR_EN没出来说明不一定是HM67坏!!你开整理下思路

网友(点评):
同意楼主的观点

网友:
断开负载测量是否有控制信号,也可以人为的给负载供电,观察一下结果的变化(注意限流、保护)。

网友:
以掉PQ13 PQ14,仍无发出,把3VSUS接到PQ13的2脚,显卡电压的开启就出来了,很痛苦,不知道咋弄

网友:
先把Q13,Q14给断开,看是前级还是后级的问题

网友A:
要是我的话,直接飞线。让它一直有就好了

网友:
这样的故障如果交给我们这样的新手  真的点都没有思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是我的话,直接飞线。让它一直有就好了

飞线也试过了,时序不对,显卡电压出来了是不错,但是系统里还是看不到显卡,风扇一样狂转

网友B:
这个我也不懂了,收藏此帖看看怎么解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我也不懂了,收藏此帖看看怎么解决的

看样子无解了,只能用集显了

网友:
一定是断线了,

网友:
期待结果,真不好修

网友:
用集显好了,应该腐浊断线!

网友:
显卡芯片拆啦吧

网友:
有没有刷BIOS试试?

网友:
用集显吧。。客户只要有显示就行啦。。

网友:
看图纸上的PCH也有很多GPIO脚。。是不是也需要程序去配置GPIO的脚位呢?

网友:
期待高手出来帮忙解决系统是靠哪些信号检测显卡的。

网友(2012-08-28):
这个信号我想好长时间了还是没明白

网友(2014-08-03):
都是高手啊,搞不懂了

网友:
现在我也修到这个问题。没有显卡供电,认为的供电电压是有了,但是 还是不亮,HM67换了。显卡重置了两次,IO,BIOS,都不行,控制信号是从南桥出来的,不知道是不是南桥外围的问题。查了好久,不知道有人解决了灭有!

网友:
补充一下,我这个问题不是不出DGPU_PWR_EN这个3.3的开启电压,而是出来了 产生了0.9V显卡电压后,要掉下去,想换显卡但是太贵了

网友:
刷BIOS换EC。。你哪个EC后尾要一样!

网友:
可以参考下论坛里面HM系列显卡供电时序

网友:
正用到这个,你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