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teway的AMD机子掉电

楼主(2012-07-23):
昨天接了个奶牛AMD集成的机子广达代工的版号:DAOZ07MB6E0,同行反应说装上显卡驱动就不正常要掉电,到我手上一试确实如此因为掉电可能心想是可能电压不稳造成的,去论坛上一搜确实也有很多兄弟说这个故障一般都是北桥的1.2V电压不稳造成的于是直接在PL10的电感处接了个台式主板上的电容,6.3V1000UF的 再试不掉电了以为好了,出去吃个饭回来都是好的,于是开始装起来,可是放上电池开机又是老样子了一进系统都欢迎使用后马上就掉,插上适配器试又是好的,拿掉适配器马上就掉。没思路了以为会不会是电池问题,于是在网上定了个电池回来可是今天晚上用新电池去试还是老样子。 1.2V 1.8V的电容加过,换过都没用。不装显卡驱动用电池不会掉,不知道什么问题了。麻烦有碰到类似故障或者有经验的兄弟们,老大们给点思路吧,不然要郁闷死了修到这个份上了。以这样收场

网友:
你把显卡驱动卸载,开机试试,我昨天修一台集显,换北桥好了

网友A:
不加电容,换个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加电容,换个电容

电容我都换过了。没效果才加的

网友B:
独显还是集显

网友:
引用 网友B:
独显还是集显

是集成显卡的AMD的

网友:
AMD集显的最容易虚焊,90%的机器都是虚焊。加焊不成功的要重植,重植了不行就换吧。99%能解决问题。

网友:
集显你加焊货重值下北桥,注意温度很容易爆桥

网友C:
看看充电芯片跟充电芯片控制的电池接口旁边的哪个管子

网友:
供电芯片 和上下管换下试试

网友:
可以考虑换北桥。。

网友:
一定与北桥有关(中点放在北桥上)

网友:
看过一个案例,装驱动掉电,是显卡部分供电不足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显卡驱动卸载了不会掉电的你认为这跟北桥有关系吗

他的是集显的,你的是独显

网友E:
我以前遇到过一个,装上显卡驱动就花屏的,是换显卡好的!算是给你一个借鉴!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看充电芯片跟充电芯片控制的电池接口旁边的哪个管子

  充电接口的那个管子 测试是好的。充电芯片我倒没去看。要么换个充电芯片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以前遇到过一个,装上显卡驱动就花屏的,是换显卡好的!算是给你一个借鉴!

花屏是的显卡损坏的比较多,但是掉电的感觉跟显卡本身问题不是很大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有NEC吗?~~~~~~

没有NEC大电容的

网友:
掉电的问题老头疼了。

网友:
我的Y450 也在掉电中

网友:
我的问题解决了,换了北桥用电池也不掉电了。希望23楼的兄弟也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