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 神州 海尔 七喜 品牌机 怎么样

楼主(2012-07-23):
今天做系统去了 看见一套全是长城的 我以为主板是别的牌子的  开机界面也是长城 问下各位大侠 怎么修改开机界面呢 就是刚开始主板亮的那一下

网友:
要修改BIOS文件,然后重刷

网友:
进BIOS设置一下

网友:
xue习中   期待有效答案

网友:
进BIOS设置一下,可以把开机的产品图像给屏蔽掉!   饿,这个有点点复杂、、、、  还是去问度娘吧!那个有详细的步骤、、、、、

网友:
这个比较有难度了,不懂的还是不要去操作了!

网友:
修改BIOS了,有教成的,

网友:
把你的CPU改I7都可以,不过是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