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5GC-MX/1333装不上系统,PE都进不了

楼主(2012-07-23):
客户说连续开了3天,重启就蓝屏了,拿去给别人装系统装不上,看了下主板,电容没怀孕,也没看到有烧毁的痕迹,开机进BIOS正常,可以进入U盘启动主界面,但不管进去哪个都进不去,PE都进不去,放电BIOS不行,硬盘检测也没问题,电源说上家也换过,不查硬盘光区也进不了PE, 请问那位大侠知道什么问题的,初步判断要刷BIOS,开价80顾客不愿意

网友:
除了人为造成的BIOS损坏,实际上BIOS坏的并不多见。
如果确定故障在主板上的话,嫌疑最大的是南桥。

网友:
进不去PE首先要换内存啊,内存硬盘都换来试试,不要动不动就搞桥

网友:
n内存硬盘都换过了,都一样的

网友:
是桥的问题

网友:
先硬盘,再内存,都试试,我上次一台华硕的笔记本硬是无法安装系统,碰到硬盘超级热的,换了硬盘就好了

网友:
这种客户80大洋都不修别搞了直接退回给他,要是换个南桥客户还不是要跳河

网友:
80就不修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