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似简单的跑C1 不过内存

楼主(2012-07-23):
今日收到一块品牌机主板,Intel的。上假负载开机保护! 上真CPU没事,能正常开机,有复位! 插诊断卡,看跑码,上不上内存都跑C1,因为主板集成了小喇叭,开了机就像救护车似的!上内存假负载测量条件!供电正常,但是缺6个时钟! 但是时钟是特别薄而且小的时钟芯片,网上根本就没有资料,求高手给时钟的引脚定义!或者维修思路! 给指点一二!下面是板子的两个时钟,一个主的一个内存的!

补充内容 (2012-7-24 16:18):
刚已经试过,刷BIOS。不行无结果!还是跑C1,报警!

网友A:
干北桥吧。。

像救护车一样的 貌似以前碰到是北桥问题 有些北桥已经发烫

网友:
修过几块了,都会干北桥好的。先刷个BIOS。

网友B:
文字里说是AM2的,却有一主时钟芯片又有一内存时钟芯片,我就纳闷呢。
再一看图片明明是775的

网友:
明明说的INTER 你还在说AM2......

网友:
对不对,能看明白,知道故障现象不就得了,不解决问题,那叫灌水!
驴头不对马嘴 哈哈 。

网友:
哥们   ,都快12点了,脑子有点蒙了。但是,你也不能,只给我找找错别字呀!    它就是775的可以了吧! 但是你有灌水的嫌疑好不好!   人家楼上最起码,还说了个干北桥,虽然没有说原因!

自己都没弄明白,还有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文字里说是AM2的,却有一主时钟芯片又有一内存时钟芯片,我就纳闷呢。
再一看图片明明是775的

对不对,能看明白,知道故障现象不就得了,不解决问题,那叫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干北桥吧。。

有没有可能是那个内存的时钟芯片坏了呀!

网友:
精英的吧 看起来是sis的芯片啊 压压cpu看看虚了没有,呵呵

网友:
我也遇到了,有结论我说说

网友:
直接干北桥那是针对AMD的单桥主板,这种情况应该先刷BIOS,再换一个辅时钟芯片,因为你找不到芯片的资料啊

网友:
明明就是VIA芯片组的,楼主却说是INTEL的?

我的意思它用的是,Intel的cpu。
也可能是SIS的

网友:
嘿嘿 楼主的意思是INTEL平台的

网友:
史上最离奇的风马牛不相及奖产生了!!!!
应该查查CPU有没有PWRGD信号产生有没有吧

及不及,你看懂故障不就得了。现在是跑C1.明白吗! 上负载测,会保护不开机! 说点关键的好吗! 1000分的铜牌维客!

网友:
这种情况不好说        。先检测下 内存供电有没有断线 现象   没有的话 建议你 先刷一下BIOS 不行的话 上锡炉  烤 下   应该就好

网友:
是精英的板,威盛芯片组,楼主你搞错了。

网友:
这个座子焊了么

网友:
先干CPU座再说

网友:
楼上说得对一般都是北桥问题

网友:
呵呵,应该是BIOS问题,也有可能是辅助时钟问题。

网友:
可以看看北桥

网友:
这种情况不好说.先检测下 内存供电有没有断线 现象   没有的话 建议你 先刷一下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