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驱动板后出现的奇怪现象

楼主(2012-07-23):
今天接了一台明基显示器,故障为一按开机键屏幕就会一闪即灭,指示灯也是一闪即灭,再按开机键还是那样,电源板输出电压都正常,由此判断为驱动板故障。所以就用通用的驱动板给他替换,没想到更换完之后灯管却是一闪一闪一闪........,指示灯常亮,按开机键还不管用,驱动板输出的开关控制信号在不插VGA信号线的情况下却是高低跳变。断开高压板的开关机信号后,电源指示灯和开机键都能正常

请大家注意,我的疑问是:为什么驱动板在没插VGA信号线的情况下却有开关控制信号输出,而且还是高低
                         跳变????????

                       为什么接上开机信号线后,按键板的电源指示灯为常亮,而且开机按键不管用??

这故障有点复杂,可能我说的不是很清楚,能看懂的朋友请帮忙回答一下  谢谢各位

楼主修错地方了吧,好像应该是开关条吧!

网友:
是不是程序不对,换个程序看下

网友:
最好发一个图片上来看看。 这样也好更多的帮助你。

网友:
会不会是有短路

网友:
一闪即灭是驱动板吗?我怎么觉得是高压板的原因?

网友:
修错地方了

网友:
我怎么感觉是按键的问题呢

网友:
我也觉得是按键板的问题,在显示器能显示的时候拔下开关板看是否能显示

网友:
你高压板没有改好吧

网友:
楼主修错地方了吧,好像应该是开关条吧

网友:
开关的面较大。

网友:
谢谢大家的指点,我今天找到故障部位了,是高压板部分的问题。

网友:
我就知道是高压问题 灯管一闪闪的 说明高压不稳定啊  驱动板不插VGA有电压跳变 你得长时间量  不插VGA不是屏幕还提示无信号吗 这个时候开关信号是有的  出完提示 灯管就灭  这个时候 开关信号就没有了  当然跳变了  旭哥 知道我是谁不

网友:
会不会是你按键 线序错了 我经常这样

网友:
是不是按键板改错了,程序不对,或者驱动板有问题

网友:
是啊  我也感觉是跟开关条有关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