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卡logo你是怎么想的!

楼主(2012-07-23):
我有两块主板,都是同一个问题,负载测量供电时钟正常! 把内存,cpu都插好!接上显示器,插上诊断卡! 开机跑码跑到38停了,屏幕卡到华硕的logo画面,键盘灯在开机的瞬间闪烁一下,本应该过了logo后,亮一个灯,但是现在一个也不灯亮。按键没有反映! 触发关机,关不了。只能强行关机短接5秒后才能关!   检查键盘接口供电正常!  第一个板换了I\O可能是有问题,换了后连复位也没有了!  第二块板,学聪明了,不换I/O了,我刷BIOS。结果刷BIOS 还是卡在了,logo画面! 求高手们给个维修思路!指点一二!   如果是让擦擦内存了,或者换换cpu了,换换键盘了,这样的简单思路,我都已经试过了!

有时光驱坏了也会这样的昂

网友:
是不是挡LOGO了,我今天就遇到这么一台机器,把声卡,网卡,外部设备拆了试试,不行就烤桥试试

网友:
方宓桀  同意楼主: 5
有时光驱坏了也会这样的昂

这位兄弟,如果你能看到,我想告诉你,我是裸板修的,光驱卡这,不会跑38的码!而且键盘灯过一会,会能用的!

网友:
  台式机不懂额  先排除外设   38是显卡??

网友:
据说38是USB相关功能不过。
你把USB跳线帽全拔了试试,能过LOGO了,只是提示USB过流,15秒关机。

打一下USB数据线的阻值看看,有单独时钟芯片的要查一下48M的USB时钟是否正常,没有时钟芯片的加焊南桥试试

网友:
一个个外设开始排除   网卡 声卡 光驱 USB驱动器 硬盘等等

网友:
卡LOGO一般是卡外设了
包括USB等SB控制的外设都要重点查

网友:
我记的有个人在基地说过。有些华硕的板。USB供电。阻值不对。会卡LOGO。

网友:
南桥空焊`

网友:
是桥的问题吧,那个桥要楼主查下了,祼板的话,

网友:
桥的问题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我是裸板测的!

板载声卡  网卡  USB接口等等都会引起卡logo   最好是一一排查   就算是裸板 这些也都是在板子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板载声卡  网卡  USB接口等等都会引起卡logo   最好是一一排查   就算是裸板 这些也都是在板子上的

谢谢,等我查完,修好了。上传修复方法!

网友:
我 的一块华硕主板是内存供电偏低造成的!

网友:
曾经见过卡在扫完USB之后不动,应该是桥的问题,最后是换板了。

网友:
以前有两块板,有个电容鼓了就是这样的。换了后好了几个月。。最后就点不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