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MCP61PM-HM跑25

楼主(2012-07-24):
惠普MCP61PM-HM跑25,CPU和内存都换过,压桥也是一样

网友:
在本论坛下了几个BIOS,刷了跑R0,郁闷

网友:
放一下电试试

网友:
这款板是否是精英代工的,直接到代工工厂的官网下个再判断。

网友:
桥坏  打一下usb的阻值判断

网友:
是否BIOS没有刷对啊?跑R0码倒是没有见过,可能是乱码吧!建议去代工厂官网下载正确的BIOS再刷试下。

网友:
通病 桥芯片

网友(2012-09-03):
跑25不是显卡么,先检查显卡再刷BIOS啊,

网友:
换个32K晶振

网友:
看不明白,按理解,32K是与开机有关,楼主这个问题跟32K应该不关联的吧,初学主板维修,不知道对不对,望高手指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