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38G 独显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2-07-24):
新手修机器 经验不足啊
宏碁4738G  AMD独显  I3 380M的机器
拿到机器  直接上可调电源  开机跑到1.3A电流左右  掉到1.0A左右
循环跑   电流起来的时候 风扇也跟着转了
看来是一直在自检啊
也没有掉电
开始排查
发现显卡核心供电 没出来 但是上管控制级电压有   直接从料板上拆下来一对换了
这次电流跑到1.53A  然后掉到1.0A左右
CPU 显卡 显存 内存 桥供电 什么的都出来了(电流在1.5A的时候才能测到某些供电)
开始检查外设   光驱硬盘没有装   就从声卡网卡开始检查
检查到网卡的时候  发现发热异常    果断风枪取之   然后再上电测试  电流哗哗的上去了    接屏幕   OK 正常亮机
网卡型号是BCM57780A1K
这芯片 7*7MM的  居然是48脚   而且不是一般的引脚式封装  试着焊接了级几次   很难搞  果断放弃了 (新手焊工不怎么样  求别吐槽)
在机器内部改了个USB的网卡   USB数据线很好找   因为这台机器有蓝牙接口  但是没蓝牙设备  果断在蓝牙接口上改了USB网卡  把原来的网桥去掉  直接在网桥焊盘上接网卡口1 2 3 6线到usb网卡     焊好后测试没问题

中间还有个小插曲
机器装好后 发现  没声音  最开始以为音响线没查  打开一看音响线没问题
检查声卡  供电 时钟 都正常 没示波器   复位我没管    郁闷ing
后来想了下   声卡距离原来的板载网卡很近 会不会是风枪吹网卡的时候   把声卡吹虚焊了   声卡是引脚式封装的   于是用烙铁加焊了   装机测试 OK 正常
= = 唉 忙了大半天 才挣了不到200块  真辛苦啊

网友:
送上图纸一份
https://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NTU0NjIyfDkyY2Q3OGY2MTI5YTQyM2VmOTcwODFhM2FiYzkwZDFjfDE3Nzg3Njc0NjY%3D&request=yes&_f=.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