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联想老电脑安装不了系统

楼主(2012-07-24):
一台2003年生产的联想电脑,安装系统时老是报错,安装版的也是这样,,是不是哪里设置的问题,ghost的系统g进去,在安装的时候就重启,硬盘拿到别的机器上没的问题

网友(点评):
换内存 CPU

网友:
是不是你的电脑的配置过低

网友:
用老一点版本的系统 清装  任何驱动都不要打  你在看看

网友:
问题要详细,到底报什么错?

网友:
是不是bios设置的问题?

网友:
我上个月遇到一个联想笔记本,是去年买的,装完系统后,必须要把光盘放在里面在能启动,不然就不行,提示说引导不了,把硬盘分区、更新MBR还是不行,后来收了装系统的钱叫他拿去质保。

网友:
按照3楼的方法你试一下。

网友:
把错误信息发上来看看。。

网友:
问题叙述不清!楼上说的LZ试过没?

网友:
不可能啊,真要是你说的话 那你给他装个98 的系统

网友:
要装低版本的系统,我以前碰到过,是东芝的。

网友:
不会是隐藏分区的原因吧?

网友:
硬盘线,换个另一个SATA口。BIOS 设置 ,后内存 CPU.总有一个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