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供电电容连续爆炸求高手..

楼主(2012-07-24):
一杂牌板子,送来后不显做了下南桥ok,看cpu供电的电容鼓了3个,于是换上。测了上下管阻值都正常. 开机测试ok进系统了。   一分钟后听到爆炸声..一看电容炸了。于是换上...然后又炸了再换上,又爆了....老是开机一分钟就炸.现在都不敢搞那板子了..真的炸怕了。测下电压也没问题..

网友:
其实理论很难懂的,好像是逅级串入高压。估计是电源芯片的毛病。
我门需要学习学习

网友:
看一下电容耐压是不是与原来的相同了,小了不行的

网友:
期待楼主解决,解决了分享一哈啊

网友:
换上的电容,是否耐压值比原来的小了?
另外,重点检测多项供电的某项看看是否都正常工作,输出脉冲方波,一般是因为某项霸工偷懒引起的,修到过一例。

网友:
是不是换的电容不行呀

网友:
电容质量的问题?!

网友:
换个耐压值更高的试试。

网友:
是不是正反搞错了

网友:
PWM 控制芯片 换个试下  还有 找废板电容试下

网友:
搞个耐压高点的电容换上去

网友:
是不是正负搞错了。

网友:
先用示波器打一打看看。电容爆炸可不是小事。搞不好你主板桥都给你炸坏掉。嘿嘿。正负不能接反。耐压不能错、几相供电的场管正常不、IC驱动、这个得一个一个查、

网友:
电容极性上反

网友:
我把电容 换小了吧
电容 正反也反了

网友:
电容都是2200u/6.3v 的正反肯定不会错啊...

网友:
肯定是换的容量不够。

网友:
电解电容是分正负的,虽然是个低级错误,但是还是有人会犯的,另外,这个是高频电容,普通电容不行,如果你不确定你买的是不是高频电容,那么建议你在其它主板上拆,容量大一点小一点问题不是很大。只要不差太多,耐压要不小于原来的。

网友:
你看看板子上的电容是怎么上的,确定没有反的的话换耐压高的电容上去。把电感也换了,还有对地的那个脚你要确实焊捞。再换个好电源试试

网友:
换上的电容质量要过硬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