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INTEL原装主板用什么诊断卡

楼主(2012-07-24):
普通的主板诊断卡好像不行

网友:
是台式机主板吗

网友:
基地卖的鑫帝就很好,你试一下

网友:
有的原装板根本就不跑码都可以正常点亮,都碰到过好多次了。

网友:
用普通的不行吗?

网友:
主板还挑诊断卡吗?

网友:
Inter主板的码跑得比较乱,比较难看懂,一直都用鑫帝的PT0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