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烧了

楼主(2012-07-24):
今天去客服家装系统,插到前面的USB口,直接就把U盘给烧了,*脏话*的,不知道我的U盘给不给保换了。

网友:
他电脑没烧吗?

网友:
,幸好人家的电脑没烧,不然你有说不完的。。。。。。

网友:
这都给你保,店主关门了。工厂也倒闭了

网友:
你 太能干了

网友:
你太有才了

网友:
关注 BDL3GH1-3a5b

网友:
店主是什么表情?

网友:
这都给你保,店主关门了

网友:
只要外观看不出烧坏的痕迹有保的。

网友:
应该给保吧!又不是人为的啊

网友:
应该给保的,我自己的一个金士顿8G优盘,在给客户修USB口的时候试插了一下,结果U盘烧了,过了好几天我遇到一个一样的优盘,看了一下那面烧的那两个是1.5欧的电阻,我直接给短路,结果还真好了,太得意了

网友:
我一般都是插在主板后面的
这样才万无一失

网友:
还好,客户机没烧就是万幸

网友(2012-08-24):
是他的主板电路有问题,把我的给烧了,这都一个月了,还没有给我修好了,纠结

网友:
是客户的前置USB口接线 正负接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