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lg的显示器 电源板28v

楼主(2012-07-24):
一台lg的显示器 电源板输出的电压5v正常 22v升到了28v 这样正常吗?  断开给高压板供电的导线 电压还是28v  反馈回路的光耦 什么的都换了 还是电压偏高 现在显示器的故障是:插上电指示灯不亮 按开关无反应
看背面高压板 有个apm4048d的 场管 不知道这个场管的 具体引脚定义 麻烦上传一个这个场管的 pdf看看。

网友:
急求 apm4048d 的pdf文件

网友:
4048D  仅供参考

网友:
先不用管高压部份。你断开高压部份后。如果驱动反上5V正常供电。按开关,应该灯亮,如果不亮,断开屏线再判断,驱动板问题机率很大。。先解决驱动板问题,28V,有些板,可能也是正常的。

网友:
现在的问题是不插屏线 灯管亮 开关正常
插上屏线 按键板灯亮两秒钟灭  再开 开不起来  测了下电压 电源板的28v 被拉成了19v
这种问题出在哪呢?

网友:
高压板的问题

网友:
不接屏线时高压的电源是多少?这种情况是屏电路有短路的对方。

网友:
电压正常!!!!!!!!!!!!!!!!!

网友:
问题解决了  电源板的 tl431 性能不良 换了就好了

网友:
这个要接负载测电压才准的,我手头上有两台AOC的也是开不了机,断开负载电压正常,接上负载5V偏低,驱动板试过没问题,确定是电源板问题,不知道有没有谁遇到过,还望指教一二!

网友(点评):
如果是高压电源一体板的话,断开去高压板的供电,看电压正常不。如果正常查高压板,不正常查电源板的反馈回路电路正常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