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供电芯片 和 电源管理芯片 区别?

楼主(2012-07-24):
本人有些迷糊----系统供电芯片 和 电源管理芯片及 开机芯片还有EC的 区别?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是 主供电 转成3v 5v 等电压 给系统供电芯片
系统供电 就是内存 显卡 南北桥  声卡等等  0.9--2.5这个范围的供电
大部分机器 ec就是开机芯片   Ibm的复杂一点

可能有些错误的地方  我修机器就是这么理解的   错也错不到哪儿去

网友:
.ec就是开机芯片,系统供电芯片大多是3V ,5V供电

网友:
学习。又学到知识了。。。。。。。。

网友:
开机芯片又是什么呢?

网友(点评):
你是不是没有智商啊?开机芯片、开机二字能理解不?能理解的话你就知道是什么、不能理解的话我劝你还是改行

网友:
EC=开机芯片=I\O芯片=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电源管理不是用来产生某些电压,而是控制某些电压的有无。

网友:
呵呵,很有意思啊

网友:
我觉得开机芯片这个概念就不对

网友:
还有系统供电芯片 和EC=开机芯片=I\O芯片=电源管理芯片 的 区别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