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KC 22LED显示器 右下角黑暗

楼主(2012-07-24):
更改过 升压板后,右下角  的LED灯没点亮似的   。。。 那位师傅见过

网友:
还没修过led的,进来看看。

网友:
灯管烧了吧

网友:
把灯管拆下来在屏外边点一下看看是不是有的灯坏了。若没坏则是驱动能力不够。

网友A:
有一段 或者某一截不亮 再加上改过升压板..有可能是线充定义没搞好..那一段的负极没有接上..所以就没亮..LED灯条的设计都是按照几串几并来设计的..

网友B:
这款机子还没 过保噢 、  你改的升压 确定能带动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款机子还没 过保噢 、  你改的升压 确定能带动屏吗?

经过  钻研 ,, 一切搞好了

网友:
呵呵,楼主不愿分享结果,这个小问题,还搞什么神秘呢,我来告诉大家吧
5楼正解:楼主线定义没搞好..那一段的负极没有接上..所以就没亮
初修LED屏,出点小问题是正常的,所以这种小小问题才需要 “经过  钻研”
经验是靠慢慢积累的

网友:
呵呵  刚还纳闷呢 怎么看着看着灯管都出来了  LED也有灯管  哎

网友:
楼主不错,

网友:
没修过 进来看看

网友:
还没修过LED,进来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一段 或者某一截不亮 再加上改过升压板..有可能是线充定义没搞好..那一段的负极没有接上..所以就没亮..LE ...

同意这位朋友的说法!!请注意检查这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