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正常热关机后自动启动了?

楼主(2012-07-24):
 最近来了几台鸟电脑,关机后过10秒后又自动开机了,换系统,拔掉所有外置东西,都没用,这会是什么问题呢?有某台用强行关机关了,TMD还又好了,怎么回事???大侠们分享下嘛!!!

网友A:
很明显,一BIOS电池没电,第二南桥的事。

网友:
楼主     是 什么板子          ?

网友:
是什么芯片组的主板,描述详细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散热呢?????

  正常的一塌糊涂!!!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很明显,一BIOS电池没电,第二南桥的事。

还有其他的硬件坏的可能吗出着问题么!!!???

网友:
不行,先做个系统

网友:
你是否板上只有CPU,内存,再外接电源就这样?如果这样那应该在南桥,IO电路查问题了,考虑机箱开关,复位键有没有拔掉?

网友:
以前遇到过一个DELL D620最后做北桥好的,不知道原理。

网友:
开关是否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有其他的硬件坏的可能吗出着问题么!!!???

我修过的是一个三桥合一的板子,加焊下好了。不知道你的是什么板子,南北桥都做下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