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950WD液晶显示器开机显示到LOGO就无显示黑屏了重开一下又一样。这是哪的问题啊?

楼主(2012-07-24):
今天接到一台联想1950WD液晶显示器开机显示到LOGO就无显示黑屏了重开一下又一样。这是哪的问题啊?

网友:
先检查主机问题

网友:
电脑的问题啊,一看就是新手,你说显示器干嘛。。主板的硬件或外设检查下

网友:
灯管有坏的  你用灯管测试仪测测

网友:
你先检测主机的问题在说显示器的问题

网友:
灯管,高压条,这两样检查一下,多数为灯管脱焊保护

网友:
请问在黑屏的时候电源的指示灯亮吗。

网友A:
排除主机故障来说,显示器黑屏故障一般都是高压板或灯管问题

网友:
看样子是我表达不清晰啊。显示到LOGO后就黑屏了,我是接上VGA线的。并不是因为没接主机而检测不到信号黑屏的。主机更别说了根本不是主机的问题。主机我用别的显示器接上都可以用。故障出现时一直是亮绿灯,很奇怪这显示器好像没黄灯。不接主机也一直是绿灯。

网友B:
大侠   主机接别的显示器可以用,你认为是主机的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排除主机故障来说,显示器黑屏故障一般都是高压板或灯管问题

查出来了        是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先用通用驱动板做了下排除,结果不行。后来接了台一模一样的,把驱动板对换一下,OK 了。原来是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侠   主机接别的显示器可以用,你认为是主机的事?

小侠,你说过接别的显示器了吗?你在看看我在几楼?要是不是主机的事就是显示器灯管的事,记得显示器一般是4根灯管,1根灯管的钱是10块。要坏的话4根都坏了,换掉得40元,你报价200,一个2手显示器300,。。所以你只能报100多。挣不了多少,还很难换的。

网友:
原来如此,已经修复了 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