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1330 分散接口电路疑惑

楼主(2012-07-24):
戴尔的机器散热是出了名的好。 可是我手里的戴尔M1330的风扇就是不转。用鲁大湿 跑了几分钟风扇都不转, 我就不敢再跑了,跑温度高烧坏。 于是找出图纸,找到FAN1处。  如图。第一脚0V, 第二脚接地0V ,第三脚3.3V有的。 第四脚0V ,  大家来看看这个数据正常不? THURMAN_UMA_2007_11_19

网友:
这个我也想知道

网友:
1脚 fan1 out 不正常

网友:
U16 7,8脚有输出没

网友A:
U16 温控芯片,11脚12脚SMDATA,SMBCLK连EC。测U16,11脚12脚到EC间通不通。

网友B:
有时我也遇到过DELL D系列的笔记本电脑,CPU温度很高,风扇还是没有转。所以,我跟客户维修DELL电脑后一般会把风扇改成常转。散热好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U16 温控芯片,11脚12脚SMDATA,SMBCLK连EC。测U16,11脚12脚到EC间通不通。

通的, EC的99脚和100脚跟U16同, EC也没有电压。 我再查EC条件LID#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时我也遇到过DELL D系列的笔记本电脑,CPU温度很高,风扇还是没有转。所以,我跟客户维修DELL电脑后一般会 ...

我师傅跟我说,要找到问题的根源, 不要动不动就飞线, 我被我师傅说的很无语,

网友:
新手帮不上你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