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2n61-ar小板电压正常不跑码 求助求助

楼主(2012-07-24):
m2n61-ar小板电压正常不跑码 电压有 自动通电
求助

网友:
这是北桥的问题。你重新回焊一下了。

网友:
已经焊过咯还是不行的

网友:
你说详细点 。。。这样怎么回答 供电 时钟 复位 都有了吗 尤其是 自动上电的

网友:
时钟有复位有 自动通电我也感觉不大科学 但是他貌似是品牌板所以我就没太在意啊BIOS也刷过了

网友A:
关注 BDL3GH1-3a5b

网友:
维修细心很重要的,还有有耐心

网友(2013-06-13):
学习了学习,我的M2N61-AR也上电自动开机,跑马只能到C1

网友(2013-09-25):
我也有一片还没修好

网友:
今天刷了BIOS, 好了

网友:
今天接到一台,一样的问题,自动通电,不跑码,还没有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