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LS22A300 LED显示器

楼主(2012-07-24):
       今天早上刚上班,一同行就送来一台三星LS22A300  LED显示器,看上去成色很新就问应该还在保吧!他说客户不保了,叫检测一下是什么问题然后报价。
        先用电流表12V上电测试了一下,开关灯可以正常点亮和可以正常开关,电流走到0.5V左右就上不去了,接着多试了几下开关,竟然又一次电流跑到了1.8左右就亮了,接上信号线一切显示效果正常,于是我就多试了几次电流又停在0.5V左右上不去了,还有一次可以上到0.8V以后点亮屏,但是屏有一半是暗的,现在怎么搞都亮不起来了,不知道从何下手。
        内部结构:

         以后要是都是这种显示器,那我们搞维修的就要挨饿了哦!

网友:
首先这个显示器是14v的外接供电,再有你的电压电流描述的我实在看不懂。

他应该是用可调电源测试的,可是电压电流说的有点混,都被他弄晕了

网友:
是LED灯的升压电路没有正常工作,正常后,量一下LED灯的电压,一般是30多伏,实在修不好,可以买升压板代换,

网友:
怎么只有一块板,结构那么简单?

网友:
三星LED机子,修了不少于20台,退了三台左右,全是TMD的MCU问题,楼主的这台机问题同我退的一台机子一样,也求解中

网友:
升压电路应该在屏上面

网友:
就只有这一块板,应该是驱动板和升压板集成在一起的吧!LED几乎没有搞过,不知道从哪里下手。

网友:
程序坏了   我修过

网友:
要是程序坏了不可能显示过一次

网友:
升压板应该是和驱动板集成在一起的,刚无意中又点亮了一次,连忙测了一下板子到屏LED灯管的那条线,发现有52V,52V是由一个pj1136的二极管把供电13V升压成52V点亮灯管的。现在还是不稳定有时候能点亮有时候不行,如果说是程序坏了那为什么有时候又能正常点亮呢?还有就是这种板子怎么刷程序啊?请教了。

网友A:
灯管       你试过没

网友:
我也有一个一样的显示器,改了升压板。能亮,但灯管质量一半,亮的那一半发热厉害,不敢交货!准备换LED灯!!郁闷!!!
可能这是三星的通病~~~~~~

网友:
升压电路问题

网友:
是啊!个人认为是升压电路的问题,就是没有把供电升至点亮LED灯管所需的电压,刚才点亮的时候已经测得是52V,所以现在正在研究升压板。

网友B:
我有一台 和你这个一模一样的 机器 就是屏碎了,,需要配件 留言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有一台 和你这个一模一样的 机器 就是屏碎了,,需要配件 留言

什么价钱?在哪??

网友:
看来是修本子的,还看电流跳动,只要正常点亮过,一般MCU不会有问题,重点检测升压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灯管       你试过没

led  有灯管啊 ?

网友:
修好后,把经过说一下!~谢谢!

网友:
他应该是用可调电源测试的,可是电压电流说的有点混,都被他弄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什么价钱?在哪??

加我QQ号1352793  详谈

网友:
是啊!现在LED的开始有的修了,希望大家踊跃交流维修经验啊!我今天早上刚刚接手了一台优派VA2333-LED,点不亮,升压板供LED灯电压只有18.6V,不知道正不正常。正常值是多少?有修过这台显示器的大侠交流下经验。

网友:
在VGA-DVI接口挡板后的D9329的管子有没有换过?

网友:
没有,这个D9329的管子是做什么的啊?

网友:
看楼主的简单描述唯一得出的结论就是ED升压电路出故障了或是升压电路中存在空焊现象

网友:
还真没有修过哦

网友:
一部分亮,不是屏有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灯管       你试过没

兄弟,LED的机器,你觉得会有灯管吗?

网友:
这个升压的原理我个人觉得可能和屏电路的升压差不多吧。现在关于这个升压的原理,还没很详细的介绍了,那位有能提供以下吗?

网友:
程序坏了也有可能的。

主要看高压板的电平是否有跳变。是启动了,还是一直没输出。

网友:
还没有修过LED的,路过帮顶,记得经验共享呀

网友:
好简单的板子 应该是高压部分有问题

网友:
升压电路如果说有问题,那估计楼主也不一定有料换啊!我觉得直接点,换个板子算!自己最起码存得料

网友:
谁有程序啊······

网友:
应该是高压板有问题。

网友:
不好意思,那台三星还丢在那里呢!老板说是升压板坏,他自己准备改升压板呢,不知道改了会不会好,到时候一定会告诉大家的。

网友:
老大,你那个修好了没有,修好了分享下我有个和你一样的问题这个机器,MCU刷过了升压电路不知怎么修

网友:
这台显示器最后老板拿到华强北去搞好了,听说是LED灯管的问题,老板也没有亲自看到到底是不是换的LED灯管才好的,反正就是这样说的,我也有所怀疑。

网友(2012-09-01):
楼主你有这个显示器的BIOS资料吗?

网友:
这个型号的接口少见啊

网友:
液晶显示器修好后,大家一般试机多长时间才叫客户拿走?

网友:
看什么故障了,一般单一性故障的话测试五六个小时就差不多啦!

网友:
引用 网友D:
LED的机器 是有灯管的

还没见过哦,有点郁闷

网友:
楼主  后来怎么修好的

网友:
看到最后还没有解决的过程 啊,呵呵,最少知道了LED也有灯管的,

网友:
是不是没有背光?

网友:
我的也悲剧了

网友:
看来LED也像CCF一样多故障!我有个贴子可以看一下有没有帮助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58594-1-2.html

网友:
我知道电流0.5V上不去是什么意思,没看懂

网友:
求三星LS22A300  LED显示器 MCU 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