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元件是三极管还是场管?

楼主(2012-07-24):
这是一航嘉电源在辅助开关管的位置上的元件,它上面的信号如下:
P3NCb0FP
GKLB5 Vb
CHN 52b
哪位朋友可以告诉我这个元件是
三极管
还是场管,在此先谢谢了。
补充内容 (2012-8-9 15:22):
这个可不可以用p4nk60zfp 替换么?
信号

网友:
用表测量啊三极管有2次数值场馆只有一次

网友:
型号应是P3NC60FP,是场效应管。

网友:
对。型号应是P3NC60FP,不是P3NCb0FP。是场效应管。

网友:
多谢,多谢,因为这个管子坏了,所以无法用量的方法来确定

网友:
是场管,我见过。

网友:
是场管,坏了没有办法测量比较纠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