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P5系列跑38

楼主(2012-07-24):
主板上电跑38.有显示,卡在开机画面,插USB键盘也不能进去,测USB四个脚,主板带的所有USB口供电线只有11欧姆,但是有5V电压,两个信号线组织都500欧姆正常,查南桥晶振两脚有压差,但是电压不管在待机还是触发电压不变,一边0.5V,另一边0.2左右,换晶振和电容无果,南桥暂时不考虑。至此,思路中断,有没有人修过的给点思路

网友:
你不考虑南桥,你就修不好,自己看着办吧

网友:
BIOS 你刷过没            还是一样的话        建议加焊下桥      用锡炉更好

网友:
估计桥的问题 不过先刷下BIOS 看下

网友:
建议先刷下BIOS,实在不行的话还是要从南桥下手啊!

网友:
先清除CMOS,然后在刷BIOS试一下在看什么问题

网友:
加焊桥就是他的问题